[求助] 如何让DC保留无用block(不删除冗余模块)

楼主(2014-08-28):
写了一个极其简单的 decoder 留给 DFT 用,input 接 port,output floating.
综合出来会将这个 decoder 删掉,请问怎么阻止这种优化?虽然可以直接加在综合后的 netlist 上,但我还是想知道怎么控制 DC 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 compile 之前 set_dont_touch,会 map 不到 lib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floating 的 output pin set_dont_touch 可以做到,thanks

网友:
set compile_delete_unloaded_sequential_cells fal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太懂呢,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针对 sequential 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