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脚本求助,谢谢。

楼主(2014-08-28):
请教大大们一个问题,在用spectre跑仿真,想写一个ocean脚本: 根据y轴的值,找到x轴的值。calculator中的value函数,可以根据X轴的值找到y轴的值,那么相反该如何做,求教。
另外有论坛里可有calculator的所用功能函数的介绍吗?我一直没搜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我想vout波形中,y值等于1.5的,x轴的值,该怎么写表达式,谢谢

网友:
Cross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四楼中提到的cross函数可以实现,也可以用以下简单的方法:
1.可以按快捷键h添加一个Horizontal Marker,上下移动即可根据y轴的值,找到x轴的值。
2.Marker-->Creat Marker在Point中有Position选项中选择byYMode,然后填入Y值就可找到X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