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邦定图时,怎样得到版图中的PIN角的坐标,尤其是数字区与模拟区是用PIN连的时候。

楼主(2014-08-28):
(hiSetBindKey "Layout" "<Key>F10" "textViewCoord()")

(procedure (textViewCoord)
(prog (cw cv selobjects selobj  LabelName points)
(setq cw (hiGetCurrentWindow))
(setq cv (geGetEditCellView))
(setq selobjects (geGetSelSet cv))
(setq myPort  (outfile "/home/wangy/TEST_PROC/TxetCoordinate.txt"))
(fprintf myPort "pinName     x            y\n" )
(foreach selobj selobjects
(setq points0 selobj->objType)
(if (equal selobj->objType "label")  then
(setq LabelName selobj->theLabel)
(setq points selobj->xy)
(setq xCoordx (xCoord points))
(setq yCoordy (yCoord points))
(fprintf myPort "%5s    %f    %f\n" LabelName xCoordx yCoordy)
);endif
);foreach
(close myPort)
);prog
);proce
这是得到的效果图,全选中所有元素,只得到PIN的坐标。
这是在LINUX中的文件COPY到记事本中,再到EXCEL中打开就得了想要的结果

楼主:
回复 楼主:

秀秀小东西解决大问题的SKILL。谁能再改成一个PIN打歪了修正到NET或PAD中心后,再输出来坐标的SKILL,呵呵。

楼主:
(hiSetBindKey "Layout" "<Key>F10" "textViewCoord()")

(procedure (textViewCoord)

(prog (cw cv selobjects selobj  rang  width  number LabelName points x1 y1 x2 y2 offsetX offsetY)
(setq rang 2)

(setq cw (hiGetCurrentWindow))

(setq cv (geGetEditCellView))

(setq selobjects (geGetSelSet cv))
(setq myPort  (outfile "/home/wangy/TEST_PROC/TxetCoordinate.txt"))
(fprintf myPort "pinName     x            y\n" )
(foreach selobj selobjects
(if (nequal selobj->objType "label")  then
(geDeselectFig selobj))
);foreach

(foreach selobjL selobjects

(if (equal selobjL->objType "label")  then
(setq LabelName selobjL->theLabel)
(setq layerLabel selobjL~>layerName)
(setq points selobjL~>xy)
(setq xCoordx (xCoord points))
(setq yCoordy (yCoord points))
(setq objects (gePointToFig (hiGetCurrentWindow) nil points))
(if (and (equal objects~>layerName layerLabel) (equal objects~>objType "path")) then

    (setq points  objects~>path)

    (setq width (quotient objects~>width 2))

    (setq number (difference objects~>nPoints 2))

(for number 0 number

(if (or (lessp (abs (difference yCoordy (yCoord (nth number points)))) width) (lessp (abs (difference xCoordx (xCoord (nth number points)))) width)) then

(setq x1 (abs (difference (xCoord (nth number+1 points)) (xCoord (nth number points))) ) )

(setq y1 (abs (difference (yCoord (nth number+1 points)) (yCoord (nth number points))) ) )

(if (greaterp x1 0.0001) then

(setq offsetY (difference (yCoord (nth number points)) yCoordy) )

else

(setq offsetY 0))

(if (greaterp y1 0.0001) then

(setq offsetX (difference (xCoord (nth number points)) xCoordx) )

else

(setq offsetX 0))

);endif

(postincrement number));endfor

);endif

(if (and (equal objects~>layerName layerLabel) (equal objects~>objType "rect")) then

(setq Box objects~>bBox)

(setq x2 (plus (abs (quotient (difference (xCoord (lowerLeft Box)) (xCoord (upperRight Box))) 2)) (xCoord (lowerLeft Box))) )

(setq y2 (plus (abs (quotient (difference (yCoord (lowerLeft Box)) (yCoord (upperRight Box))) 2)) (yCoord (lowerLeft Box))) )

(if (lessp (abs (difference xCoordx x2)) rang) then

(setq offsetX (difference x2 xCoordx)))

(if (lessp (abs (difference yCoordy y2)) rang) then

(setq offsetY (difference y2 yCoordy)))

);endif

(setq movePare (list (offsetXffsetY) "R0"))

(dbMoveFig selobjL, nil, movePare)
(setq points selobjL~>xy)
(setq xCoordx (xCoord points))
(setq yCoordy (yCoord points))
(fprintf myPort "%5s    %.3f    %.3f\n" LabelName xCoordx yCoordy)
);endif
);foreach
(close myPort)

);prog

);proce

474 Bytes, 下载次数: 3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的是已改成一个PIN打歪了修正到NET或PAD中心后,再输出的SKILL。谁把这个修改成也能输出层次化单元的PAD中心坐标啊?

网友:
嗯,能说说这个具体使用的场合吗?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