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网络标号的问题

楼主(2014-08-28):
网络标号:       <*10>a,<*10>b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从哪些地方可以查到相关的知识点?比如哪个软件的什么手册之类的?

楼主:
表示对于一个20端口的bus,前10个端口都接a信号,后10个端口都接b信号。
剩余问题:从哪些手册里可以学习到这类知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