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波形不理想,求解决

楼主(2014-08-28):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电源电压为1V,版图后仿真的波形出现了一个现象,低电平电压一般为0.2v左右,高电平电压一般为0.9v,为什么低电压不能达到0v,高电压不能达到1v??,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应该怎么修改版图去解决 ??

网友:
电源地线电阻看一看

网友:
电路结构是啥样的

网友:
仿真的是个啥?电路图啥样子?你说的高低电平是输入高低电平还是输出高低电平,还是电源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