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引脚分配中的些许疑问

楼主(2014-08-28):
在使用FPGA的过程中,引脚分配时有些不懂的地方,请教一下大家。
(1)我在ML505的FPGA上找到一组排针,想通过跳线和两另一块FPGA连接,这些PIN连接到FPGA上时,会标注出一些关键字,我在用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a. (IO_L14N_VREF_11)VREF, 查到这个关键字的意思是参考电压,不知道我能不能直接当作普通IO口进行使用,输入或者输出会不会因为这个管脚是VREF产生影响?
        b.  (IO_L10P_CC_13)CC,查到的意思是Clock Capable,局部时钟脚,是不是用着个管脚作为时钟输入的时候会获得更好的质量?如果不作为时钟输入时是否能够正常作为IO口进行工作?

(2)ML505上还有一组差分引脚的排针,有关键字SM、DIFF、CC_SM,不知道这些关键词有什么区别?

(3)如果我想把差分管脚作为单端数据管脚使用,我是应该P和N都可以连不同的数据,还是只能连P,或者只能连N?如果只能连P或N的化那不用的N或P是否需要做什么处理呢(悬空或者接地)?

网友:
引脚能不能相连 关键看引脚所在BANK的 IO电压和电平标准,如果你将管脚约束好了,工程编译也能过,那就肯定可以用,既然你是跳线的连接,就不要要求引脚性能了,差分的P,N都可以做单端用,但前提是BANK的其它引脚和这个引脚的电平标准要兼容,可以混用,这个如果不去看手册,就看编译结果有没有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