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中连续积分器问题

楼主(2014-08-28):
最近在学习有关连续sigma-delta ADC在MATLAB中搭建连续域模型时,系统工作不正常,经过验证发现问题出在1/s的积分器上,发现积分器输出很小接近为零,量级在0.1uF级别;考虑将在积分器前设置放大倍数为Fs(Fs为采样频率),系统工作仍然不正常。
     所以单独对该积分器仿真,将一个正弦波输入到1/s积分器,然后观察正弦波和该积分器的关系,发现积分器输出确实为余弦但是幅值很小,与该积分器给出的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753.png不符合,且该积分器输出幅度与输入正弦的频率相关。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该如何设置?   因为个人电脑上没有MATALB所以无法提供相关图形,还请帮帮忙。

楼主:
补充上面提到的1/s对应的函数

网友A(2015-12-0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我也是直接在1/s积分器前加一个gain=fs(采样频率)增益模块,还是不能工作!请问 你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怎样实现连续时间sigma delta ADC 的 Fs/s积分器呢!谢谢 在线急等呀!

网友(2022-03-17):
我也是这个疑问

网友(2022-09-29):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