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问题

楼主(2014-08-28):
1.在encounter的时候,fab会给一个lef.ant文件,用来处理天线问题。在icc的时候,是用什么文件来处理?
2.在icc中如果net的transition过大了,工具无法修复;想要手动在net上面差一个大驱动的buf,请问命令式什么?

网友:
1. 不熟悉 Encounter, 没办法类比过来。ICC 通常是把一个 define antenna rule 的 Tcl 文件 load 进来,然后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 在 route 的时候自动 optimize. 当然优化不了的也可以手动跳 metal 或插 diode
2. insert_buffer
还可以看下 disconnect_*, create_*, connect_*,都是常用的 eco 命令。

网友:
icc有antenna tcl ,fab提供, leaf pin的antenna 信息在make fram view的时候加入,也可以由lef导入,

insert 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何有些路劲的transition工具是修不掉的。
通常的时钟网络,特别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虽然时钟网络的load很大,但是如果buf足够的前提下,这些load应该都是可以被buf拉起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如果存在transition vio,和我的目标相比超过了一个阈值时,我就修复这样的net的transition vio。比如目标是1.0,当某条net的transition time大于1.5时,我就在该net上插入buf。

但我不太清楚用何种命令可以将一个net的transition time的值提取出来,通过report_constraints的方式报告出net再一条条修的方法缺乏效率。。。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得到一条net或者某个cell的pin上的transition time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port_net,你可以试一下,但我不认同你的做法,除非timing congestion 之类都很宽松。适当地移一下cell

网友(2022-07-29):
还是不会修改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