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TA HOST 传输层要完成哪些状态机?

楼主(2014-08-28):
正在做SATA2 HOST控制器, 已经完成了最简单的物理层和链路层,按照2.6标准做的,除了休眠和降速外其他的功能基本都实现了,现在要做传输层,请教各位了解硬盘操作的高手,传输层只完成DMA和PIO两个部分就可以工作了吧,象BIST什么的可以不实现么?还有什么功能要完成?

请高手给与指导,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 现在用的是ML507开发板,暂时只要可以实现流数据(200MB/S)顺序写入SSD就好了, 就这个环境,这种要求,请大家畅所欲言,给我这个对硬盘读写数据流程一无所知的菜鸟一些指导,谢谢!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个问题: 链路层传输 流控制的HOLD/HOLDA原语时间超过标准定义的20个周期,实测24个周期,会不会导致硬盘缓存溢出?
个人觉得硬盘设计时应该还有余量,大家怎么看?

楼主:
流控制原语时间长的另外的原因是重复原语转换为CONTp用了3个周期,这个去掉产生的干扰会不会影响系统电磁兼容,导致传输不可靠

楼主:
了解一点的都可以随便说,拍砖也欢迎,一个人设计的感觉很不好,希望和大家交流

网友:
pt hdd will be good

网友:
我想整这200,可惜没本事,只能回复一把

网友:
在传输层可以参考PATA协议,只要实现其中DMA相关的几个命令就可以实现对硬盘的读写。CONTp原语是为了防止EMI问题的,可以支持也可以不支持,我的实现里面在发送端就没有支持这个;但是接收端是要支持的。至于HOLD/HOLDA的响应时间,没有实测,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对SSD,CFA命令可以用么? 硬盘低级格式化,或者硬盘全清为初始态对应的操作是什么? 怎样实现对FLASH进行块ERASE的低级命令? SSD信息什么的要通过REGISTER-HOST TO DISK命令然后DISK用PIO传出,这些机制要实现吗? DISK会不会主动发BIST命令,如果不响应,会不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略略看过命令层标准,DMA在实现起来相对是最简单的,相比起来,PIO相关的DATA和NON-DATA命令太多了,看着都晕。REGISTER双向命令传输,这是必然要实现的,请问如果把DMA读写实现了,”PIO完全不理“,流数据存储读取是不是就可以工作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
BIST 属于协议标准部分

网友:
自己玩玩可以不做 要上产品 那是必须要做

网友:
兄弟 我可以帮助你 SATA、PATA我比较熟悉 可以联系我

网友:
从你问的问题来看  对于SATA产品上的理解还不深刻 传输层 无非是将数据 或命令 传输给CPU ,并且这一系列的软硬件操作,要符合协议上的状态协议标准,比如NCQ DMA PIO 。生搬协议去实现 ,有点勉为其难,你身边应该有个做FIRMWARE的一起讨论这个实现怎么做

网友:
再顶下 赚钱下资料

网友:
再顶顶 再顶顶  最后一次顶了  如果楼主需要 可以加我QQ  我曾从事SATA/SAS产品研究5年

网友:
最后一次顶了 我曾从事SAS/SATA研究5年,可以联系我QQ 33363671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最近有些事情耽误了一下,而且每天可以设计和上网交流时间太少,没有及时回复,说一声“SORRY!”, 问题已自己查找资料搞定,正在设计命令层的状态机,最终完成后再与大家交流!

网友:
没看过sata的spec,这些spec上应该会有把

网友(2015-09-25):
好崇拜啊,居然已经做出来了,请您加我QQ吧:46043276,有问题向您请教,谢谢

网友(2016-11-22):
求PHY层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