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需求virtuoso skill高手帮忙

楼主(2014-08-29):
能否把schematic中的wire联线画法,全部转为label标示方法

网友:
恐怕不行,好像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现在换个功能,能否把schematic中的wire联线画法,全部转为label标示方法

网友:
能不能大概的截两个图来看?这样才清楚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
你的意思是原本通过直接wire连线的两个节点,希望改成通过label命名一致来确定连线关系?

网友:
要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那就好办了。关键是描述的问题不清楚,最好能截图来看看想要的效果。

网友(2015-02-11):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

so,easy     将schematic导出一个edif200网表  再倒入都是带label的,你想要的是这样的吗?亲

网友:
还有,如果你有更多的需求: 像这样,你需要用芯愿景的hierux  designer,该软件可保证删除所有线网后,PIN链接处仍有label,并保证SVS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skill肯定是可以实现的,花点功夫。利用cell区域和线端点以及线label。

楼主(2015-04-03):
多谢各位了,非常感谢hebut_wolf网友

网友(2021-08-19):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非常感谢hebut_wolf网友

请问大佬您后面是如何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