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导入gds文件出错--急

楼主(2014-08-29):
在IC615画好的一个GF0.18um工艺的layout版图,在stream out gds文件时没有问题,但重新建一个GF0.18库,导入该gds文件时,报错见附件。而对该版图内部的各子模块导入导出gds文件都没有问题。

error图片

error图片

网友:
gds本身有问题吧, 用calibredrv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导入还是很有可能出问题的。尝试这样,stream in--选gds tf map--选库名--选择tf lib链过去。如果这样子不行,用calibredrv看下版图,层号是不是都在。如果还是不行,重启下ICFB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ibre drc和lvs都通过了啊

网友:
进ic 5141 行么,如果有软件的话,

楼主:
发现错误了,是电路边界画槽用的contact行、列数太多了,超过30000多就报错。

网友:
为所有解决问题后告知的同学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