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 capacitor

楼主(2014-08-29):
Hi guys,
       one question for mim capacitor. usually, the metal of bot plate of mim is connected to top  metal, i.e. umc0.18 1p6m(metal 6  is top plate and metal  5 is bot plate).But if the bot plate is directly connected by  metal 5. what will be the problem//

网友:
.18 工藝應該沒用到 copper wire.
如果只要絕對值, 通常是可以的. ( loop filter ... etc.)
如果要求 matching , 就不行.  建議問 UMC 的 CE 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