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alter 语句

楼主(2014-08-29):
不知道hspice中.alter 语句如何使用。我用hsim仿真,多个.alter语句产生多个fsdb文件,

hsim.a0.fsdb
hsim.a1.fsdb
hsim.a2.fsdb
~~~~~~~~
不知道如何自己定义波形文件的名称,有人知道么

例如产生如下文件;

hsim.ss.fsdb
hsim.tt.fsdb
hsim.ff.fsdb

网友:
一个.alter后面跟一个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alter然后另起一行
下面加你要改变的信息。
例如:
.alter xxx
.dc v1 0 1 0.001
.alter yyy
.dc v1 1 0 0.001
hspice就会对第一个dc命令和第二个dc命令分别仿真一次。xxx/yyy是对alter的注释。

网友:
跑完之后,手动改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产生的波形文件名也是默认的 hsim.a0.fsdb  和 hsim.a1.fsdb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a0,a1应该会变为xxx,yyy。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alter 跑不同corner,.dc 那句公用 ;和你的那个写法不太一样。
.alter FS_CORNER
.lib 'mm035.l'  fs

.alter SS_CORNER
.lib 'mm035.l'  ss

.alter SF_CORNER
.lib 'mm035.l'  sf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用换lib当然写法不一样。 在alter后面加注释,看看输出的文件名会不会变?另外我记得换lib要先 .del lib的吧?

网友:
文件名是默认的0..9;我也不知道如何改
_ckt.sw0
_ckt.sw1
_ckt.sw2
_ckt.sw3
_ckt.sw4
原来用.del lib,后来发现不要.del也可以,就删除掉了。

网友(2025-01-16):
同问,a0、a1的名字可读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