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ent 仿真加noise之后完全惊呆了。。。

楼主(2014-08-29):
今日在仿照如图所示的幻灯片做一个inveter based 的 1.5bit/stage MDAC电源电压1.2V, 目标是10bit, 速度20Ms/s。电路瞬态仿照的时候(单端组成的伪差分,图中只给出单端),见图“withouthnoise”. 瞬态加noise之后(noiseseed:1,noisefmax:10G),发现MDAC的增益一直在飘荡。苦苦不知道原因。其中的inveter 是三个反相器级联而成,第一级跨导大约为1.4mS. 采样电容C1和反馈电容C2均为200f, 负载为400f.

MDAC

MDAC

inveterinside

inveterinside

withoutnoise

withoutnoise

withnoise

withnoise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求启发。

网友:
加入的是transient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阿,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就是噪声影响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预期噪声使得输出在一个水平线上下震动,现在这个水平线都在不断的动,当然是噪声影响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机制导致这个水平线的震动。

网友:
sample 到不同的噪声电压,使得在每一个hold阶段的电平不同
peak to peak noise也就1mV , rms值也就是0.1到0.2m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增益跳动”是在KT/C限制之内的?好无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文章中用了同样数量的采样电容(400f=Cs+Cf;Cs,Cf 是这个MDAC中的采样,反馈电容),同样的放大器做出了一个SHA,作为10.5 bit pipeline adc的最前段,按理SHA至少11bit的精度,我不知道在哪里欠缺考虑。。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脉冲加宽,看看是不是几乎连续的,很有可能noise就这样,当然也可能是采样的DC建立对trannoise计算的影响

网友:
按理说sample 阶段的noise比hold 阶段小,不过hold 阶段有增益
你现在看的是单端的noise,建议看一下差分输出的Noise
说不准是个common mode noise, 也就是在你sample 时候下极板的那个中间电平的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我完全把这个3个反相器级联的运放剥离出伪差分结构,做成一个single end的,结果hold的阶段还是在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看起来有点怪,好像电路在共模处理上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auto zeroing 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用了 auto zeroin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最后是用两个单端组成一个伪差分了啦,见图,但是没有共模反馈,其中一个单端的应该也能正常工作才是。 pseduo

楼主:
回复 网友B:

   auto zeroing 呢?

网友:
switch 的 MOS 的 inversion layer 的 charge 會向兩邊跑.  也會透過 Cgs 把 gate 訊號 couple 到 Source/Drain.  最好用 dummy switch 來吸收這些 charge.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互补型的开关了,尽管charge injection 无法避免

网友(2015-04-16):
感觉瞬态噪声仿真不太靠谱啊。

网友:
直接写email问作者。

楼主(2015-08-05):
回复 网友F:

   你对这个ring amp 怎么看?

网友(2016-08-16):
具体可以深入研究

网友:
我看是一个正常现象。由于有瞬态noise,运放输入端的电压是不断在变化的,最后输出的电压当然也在变化

网友(2019-06-12):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会不会是PM不够造成的,或者管子尺寸不够

网友(2022-03-02):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3-09-07):
我现在仿真瞬态噪声,RingAmplifier也是会这样,请问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