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线电压对LED输出电流的影响?

楼主(2014-08-29):
请教高手,为什么输入线电压大时,LED驱动输出电流大。输入线电压小时,LED驱动输出电流会很小?另外,输入电压高时LED驱动效率高,输入电压低时LED驱动效率低?

网友:
你說的是 AC LED lighting ??
1. 如果是 switch PWM 方式 , ac 110-> 220v 看 adapter 類PWM就知道 ,輸入 power 會上升,
除非加入 ac line compensation

2. linear 本來就是跨壓led 上  就算是線軀但是 開時間大
  POWER 大,電流平均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反激式的LED驱动,加入了线电压补偿,但是负载接两个LED的时候负载电流还明显看得出线电压补偿效果。但是当接3个LED灯的时候,到110左右的时候,输出电流就下降很明显了,已经超过了恒流精度要求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反激式的LED驱动
flyback 本來就沒有 constant current , 只有 CV  除非你使用 類似 PSR  sense , 否則只知道 second side voltage
  還是你有特殊方式去 sense second side current ?
請改使用 primary side feed back   CV/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采用到的就是原边反馈,固定峰值电流的

网友:
原边反馈 .那你們如何 sense 轉折點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管的源级接一个电阻采样电感电流,然后就没有其他采样了

网友:
功率管的源级接一个电阻采样电感电流,然后就没有其他采样了
=> 你這不是 PSR 吧

功率管的源级接一个电阻采样电感电流 這是一次側電流 VCS
你還須要 sense Vaux 請善其他 PSR 電路就知道
sense Vaux轉折點是PSR 很重要地方 . 做得好不好和這關係很大 ,
IWATT 有專利你可以去參考

轉折點 sense 的 second side 時間是相當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是哪个专利啊?我去下载。我们用的转折点是通过退磁采样获得,sense采样只是为了固定峰值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转折点是通过退磁采样获得,sense采样只是为了固定峰值电

退磁采样获得 ??
不知道

http://www.powerguru.org/higher-efficiency-in-lighting-through-primary-side-regulation/

但是轉折點實際會不是很 sharp下該如何判斷??
還有得 一開始會有 overshooting , 會照成誤判轉折點

网友(2017-12-17):
到110左右的时候,输出电流就下降很明显了,已经超过了恒流精度要求

网友:
一開始會有 overshoo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