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跳线连接FPGA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4-08-30):
在工程中用跳线连接两块FPGA(Xilinx的ML505和ML605),传递过程中会有glitch现象(跳线传递的数据包括时钟、使能信号以及2bit的数据),觉得这个错误应该和逻辑本身没有关系,应该是电气方面的问题,无奈没什么经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现在能想到的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1)两块板子要共地。(用了两根跳线分别连接了两块板子上的GND PIN脚)
(2)检查连接两块板子的PIN是否电压匹配。(我认为应该是匹配了)
glitch现象一直没有办法彻底消除,还有几个怀疑的地方,就是在跳线中有传递时钟,但是时钟频率是50MHz,按理不应有这种现象。所以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还遗漏了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后面附上板子中和连线相关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电路图,麻烦大家给检查检查。

------------------以下是ML505板子上的电路图--------------------------

(ML505,用J6这组排针连接跳线)

(J6还连着J16,J16在板子上是悬空的,没有连接任何东西)

(J6和J16连着FPGA上的BANK11和BANK13,这两个BANK的电压由VCCO_EXP决定)

(VCCO_EXP由J20来控制电压值,我这里选择的是2.5V电压)

------------------以下是ML605板子上的电路图--------------------------
(605上只有J62这组PIN脚可以用,图中标注的R4到R12在电路板上被焊掉了,所以对应的灯不会亮)

(这组PIN脚连着FPGA的BANK24,BANK24的电压是2.5V)

网友:
glitch现象示波器测试图呢
小凹小凸还是一个明显的方波

传递前有没有,还是加了线后才有
个人认为电气原因可能小,要不连线/管脚有粘连(我前几天刚碰到过,线没压好)

网友:
想要信号质量好些,1是时钟用屏蔽线走,2是信号线和地回线捆在一起走。 glitch是fpga接收端看到的情况这样处理一下,如果是示波器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动一下示波器的地线连接,如果一直有,那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头没有示波器,是用ChipScope抓信号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glitch现象。       glitch现象是这样的:传递的信号有en_in(enable), data_in(2bit), clk_in,en_out, data_out, clk_out,当en_in和en_out都有效的时候,长期应该为1的en_in信号就会有很多的低电平glitch。
       因为605只有8个PIN可以使用,505有很多PIN可以使用,所以在505上做了一些实验:(1)有时候分配PIN脚的位置不同,glitch现象可能会减少,但是看不出太明显的规律;(2)把容易产生毛刺的en_in的信号分配到离其他引脚都很远的地方时,毛刺现象就没有了;(3)把50M时钟线离所有引脚都远一些的时候,glitch现象也会明显改善。
       不太明白您说的“连线/管脚有粘连”,能稍微解释下吗?如果是这种情况,应如何验证及改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头没有示波器,是用chipscope抓信号看到的,不知可作为参考依据吗?   1. “时钟用屏蔽线走”,我曾经提过这个方法,但是师父说50M的时钟频率不大,他认为问题不在这里,不过倒是可以试试;
   2. “信号线和地线捆在一起”,这个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能大概解释下如何操作吗?

网友:
信号线和地线捆在一起,这里含义就是减小环路面积,减少辐射接收,地线连接的不好是80-90%干扰的起因

网友:
还有一点,不要期望获得最理想的信号质量,干扰无所不在,应该知道干扰都是那里产生的,并且知道干扰在那个量级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会通过设计,确保在干扰存在的情况下正常工作,这就是电路设计者的工作

网友:
还是看下这个en_in产生相关的逻辑有没有发生过逻辑reset现象,你在两块FPGA上分别烧入同样的逻辑,看下现象是否一样,也就是从605-》505发信号,然后反过来试试,看到底是哪个FPGA影响了,当然前提是已经前面断开两个FPGA的情况下就测试了彼此的逻辑产生都是正常的信号,然后才能确认是连接后才发生的毛刺现象

网友:
看着像是串扰

网友:
呃,楼上一堆大大,我之前遇到只共地不行,必须共源的情况,至今未明白原因!(两个同套开发板)

网友:
加上阻尼电阻不知是否可行,菜鸟一枚,请大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