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LDPC的BP算法中变量节点信息的疑惑

楼主(2014-08-30):
最近在学习LDPC的BP算法,对于变量节点的信息不是很明白。在进行判决时,变量节点要收集所有的校验节点传来的信息,而为什么变量节点传给校验节点的信息中不包括原来校验节点传给该变量节点的信息?具体表现在以下图片的公式中

变量节点Xi传给校验节点的信息不应该是包含了该变量节点Xi的所有的校检信息吗?求各位大神解惑!!!感激不尽!!!

楼主:
图片在这里,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传成功

网友(2014-10-18):
好像message passing rule里面有个extrinsic information的概念。Qj,i求得好像是extrinsic information。

在Channel Codes Classical and Modern一书的210页用数士兵的例子形象介绍了为什么使用的是extrinsic information。

网友(2016-08-30):
这玩意其实挺简单的,做过一次就明白了,关键是什么样的应用,高速还是低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看,基本算法流程清晰,实现起来还是困哪啊

网友(2017-06-21):
LDPC解码的理想状态,直白点就是“当前被估计的目标点和所有线性相关的参考点是完全正交的”。
具体到这问题,data_node[j] 向 check_node[i]传消息之前,需要计算当前iteration下data_node[j]的LLR。
即,LLR(data_node[j]) = SUM(LLR from each related check_node)),  这里所谓“each check_node”包括了所有和data_node[i]线性相关的check_node。(当然,此处SUM函数得到的和,可能包含了initial的LLR输入,类似静态工作点DC;也可能只包含了AC部分,看你用什么算法)。因此,data_node[j] 向 check_node[i]传的消息本身已经包含了基于check_node[i]的某一个线性变换结果,这个结果作为线性分量,显然和check_node[i]是非正交的,所以在算法中需要将由check_node[i]算出来的结果去掉,也即所谓“de-couple”,目的就是“当我得到新参考消息时,我不希望看到自己刚才产生的消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