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PC的BP算法变量节点信息的疑惑

楼主(2014-08-30):
最近在学习LDPC的BP算法,对于变量节点的信息不是很明白。在进行判决时,变量节点要收集所有的校验节点传来的信息,而为什么变量节点传给校验节点的信息中不包括原来校验节点传给该变量节点的信息?具体表现在以下图片的公式中
变量节点Xi传给校验节点的信息不应该是包含了该变量节点Xi的所有的校检信息吗?求各位大神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就是不能包括。我们看的应该是同样一本书。如果包括了的话就会形成环,对译码会有影响的。LDPC码说白了就是一种奇偶校验码,就相当于是你在一串用户数据bit流后面加一个校验位就能知道这一串bit流有没有误码。如果再复杂一点,把用户数据bit流当中每两个bit都提出来单独加上校验位,就能知道每一个bit有没有误码了。

网友:
举个例子吧,如果一个check node链接了A,B,C三个variable node。校验式是
A+B+C=0
则,A节点收到的信息是已知B和C得到的校验方程的解,相当于C2V(A)=P(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