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wilson电流镜和cascode电流镜高频性能的优劣

楼主(2014-08-30):
看到一篇论文上说wilson电流镜的高频性能比cascode电流镜的高频性能好,但是仿真了一下,相同的尺寸,cascode电流镜的高频性能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wilson电流镜如果没有补偿会出现幅频特性会出现过冲,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解释wilson电流镜的高频性能比cascode电流镜的高频性能好?

网友:
Wilson靠反馈稳定,左下mos的drain对地阻抗高频时候降低,和左上1/gm相当时候,反馈电流很多流到地去了那么就没法反馈稳定,就会有过冲。不觉得wilson高频就好过cas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wilson电流镜的高频性能比cascode电流镜好的说法也是这篇论文上的观点,我和观点和你是一致的,仿真和分析并没有看出来wilson的要好,感觉对于MOS组成的电流镜来说总体性能cascode的要好。
《OPTlMlSED DESIGN OF WILSON AND IMPROVED WILSON CMOS CURRENT MIRRORS 》     by  G. Palumbo
我在这篇论文上看到是说由于在高频是M4的栅源电容导致的不稳定,那你说的那个导致M1漏端阻抗变小是因为M4的栅源电容引起的吗?

还有,关于这个wilson电流镜的稳定性能不能直观的分析了?
先谢谢了,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样考虑,M3,4栅压的变化通过Cgs4迅速转导到M2,使得输出电流瞬变,之后M2栅级再通过gm等慢回路恢复到环路稳定的值,这个过程是尖峰来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真没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improved wilson current mirror is apprecited

网友:
只有推到工藝的極限時, 才能看出哪個的高頻特性好. 不然的話, 都可以達標, 沒所謂誰一定好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给出的两种解释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意你的说法,感觉这个也就是有点理论价值,工程价值不是那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e improved wilson current mirror  improved the accuracy, can it improve the frequency character?

网友(2020-10-28):
请问一下楼主是怎么仿真比较的

网友:
工作电压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