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zroute的使用

楼主(2014-08-30):
目前在学习使用icc,感觉有些命令不太明白看了下前人的脚本命令,有些疑问

1.通过三个独立的zrt命令,在global、track 、detail route之后,试图插入了redundant via,命令为insert_redundant_via,但是却没有做route_opt -incr,那么在插入via的过程中出现什么drc或者timing的vio,工具不是不能修复了吗?

2.为了保护port端,使用命令insert_port_protection_diodes,并紧跟着一条route_zrt_auto -reusing_exist_global_route。
但这条命令貌似也不会修复vio问题。且,是否可以将route_zrt_auto改成route_opt -incr?

3.我想在以上的所有添加过via或者diodo的地方,都添加命令route_opt -incr,试图做一些vio的修复等等,是否可行?

网友:
1. 只要timing driven打开,route就会修复timing,即使是redundant via insertion阶段

2.insert_port_proection_diodes命令很少用,因为zroute会自动插diode,
route_opt -incr侧重于post route timing opt, 修drc能力一般,后面一般接route_zrt_detail -incr true

3.修drc请用route_zrt_detail -incr true + route_zrt_eco
修timing请用route_opt -incr , 耗时间较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