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quartusii里面调用ddr2 sdram IP核的问题

楼主(2014-08-30):
使用过quartus11.0和12.0,调用里面IP核ddr2 sdram,采用里面现成的芯片,配置大部分都是默认的,为什么到最后没有确认的选项呢?我的IP核都是破解过的,license 选项里面能看到,接触FPGA有段时间了,知道的大侠请指点一下

网友(2016-01-25):
把分辨率调到最小,再调回来,就能看到了。

网友(2017-02-07):
楼主你后来解决了吗  我是最后生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