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提示:hspice job concluded 但却只有输入没有输出

楼主(2014-08-30):
大家好!最近刚开始学用hspice仿真,遇到的问题如下:
我用v2lvs把从ICC抽出的.v网表转化成sp网表,然后添加了激励,一起导入到hspice仿真。
我的命令如下:
[zhangzy@localhost hspice]$ hspice -i example3.sp -o example3.lis
Using: /usr/bin/time -p /usr/synopsys/hspice_vH-2013.03-SP2/hspice/amd64/hspice  -i example3.sp -o example3.lis
>info:         ***** hspice job concluded
real 6.70
user 1.11
sys 0.22
[zhangzy@localhost hspice]$
每次仿真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在cscope里只能看到输入波形,没有输出波形。我怀疑可能是仿真器没有仿真我的电路。
我的sp文件:
A SIMPLE TRANSIENT RUN
.OPTIONS  NODE POST
.OP
.TRAN 2N 100U
.PRINT TRAN V(CLK) V(VDD) V(DIO1) V(LD) V(DAOUT0[5])
+V(DAOUT0[4]) V(DAOUT0[3])
+V(DAOUT0[2]) V(DAOUT0[1]) V(DAOUT0[0]) V(q0[0]) V(q0[1])
.GLOBAL VDD
.GLOBAL VSS
VCLK CLK VSS PULSE (0 2.8 1ns 1ns 1ns 25ns 50ns)
VDD1  VDD VSS  3.3V
VDIO DIO1 VSS  PULSE (0 2.8 80ns 1ns 1ns 50ns 36250ns)
VLD LD VSS  PULSE (0 2.8 80ns 1ns 1ns 50ns 36250ns)
VSTATE1 STATEIN[1] VSS 3.0V
VSTATE0 STATEIN[0] VSS 0.3V
VDATA0 DATA[0] VSS  0.5V
VDATA1 DATA[1] VSS  3.0V
VDATA2 DATA[2] VSS  0.5V
VDATA3 DATA[3] VSS  3.0V
VDATA4 DATA[4] VSS  0.5V
VDATA5 DATA[5] VSS  3.0V
.LIB './CSM35OS142.cdl'
...........................

.END
我怀疑可能是我的sp文件的问题,但找不到问题所在。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sp网表:

麻烦各位了!多多交流

网友:
try .option probe ,  .probe  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