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 驱动电源为什么输入高压时效率比输入低压低很多?

楼主(2014-08-31):
另求: LED 驱动电源为什么输入低压时输出电流明显下降很多?

网友:
因为LED正常工作时的导通压降和电流是一定的,高电压输入时多余的压降只能消耗掉了,效率也就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低压时,为什么效率也低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有可能没有完全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过了,功率管是完全导通的

网友:
你得先說是那類LED
pwm switch ??  線性?  還是 阻容類

楼主:
回复 网友C:

    PFM模式,采用反激式变换器,输出接一个10U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