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OR后仿真

楼主(2014-08-31):
各位大侠:
      刚开始做IC,想问一下。
1、电路的仿真工具是SPECTOR,那么版图通过PEX提出的后仿文件(XX.pex.netlist,XX.pex.netlist.XX.pxi以及XX.pex.netlist.pex)怎样添加到前仿真里面进行仿真。
2、HSPICE和SPECTOR做后仿时,仿真设置有什么不同?

非常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啊!是spectre,不是spector

网友:
我是直接提calibre仿真的,或者pex的网表用hspice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pex的网表用spectre不能仿真吗?

网友:
直接calibre仿真!!!!!!!!!!!

网友:
用pex.netlist网表替换前仿真网表中的被调用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
spectre是可以后仿的,将提取的后仿的netlist include到spectre的inputs.scs文件里面去,顺便把inputs.scs里面spectre的网表删掉,相当于用子电路的形式把后仿的电路include进来~,一般网表格式会不一致,注意之前声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
希望哪位大虾可解释得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