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双沿电路建立保持时序

楼主(2014-08-31):
在primetime中,如果是 launch的是上升沿,capture的是下降沿,在做保持时间检查的时候似乎要求大于半个周期,而建立时间又要求小于半个周期,这个不是矛盾的嘛,一般不建议双沿,但有时候必须。
从建立时间看,半个周期是合理的,但保持时间看,其实只要大于时钟delay就足够了,因此,primetime
让人无法理解,而且还不知道怎么改变这个约束。

楼主:
补充下,我用的是2012年版的pt,其他版本不知道也是这样

网友:
hold time不需要half cycle吧, 只要在下一个时刻数据到来之前不violation就行了,

网友:
startpoint 的DFF 是正边沿触发器, endpoint的DFF是负边沿触发器,可以等效为endpoint的DFF 为正边沿触发器,clock network delay 为half cycle,而startpoint 的DFF 的clock network  delay 为0, PT的report里应该也是这样报的。 但是这条path要额外设置约束 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