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report 求助

楼主(2014-09-01):
如上图,Block的设计,时钟是从port端开始的,postCTS阶段的一条timing report, 不明白的地方是
(1)Drive Adjustment指的是什么?
(2)计算RT的时候,时钟路径上的cell为什么不计Delay?
SDC里面没有设置port端的delay啊
刚工作不久,好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大虾们指教,谢谢~~

楼主:
问题2是工具自身的行为吗?因为这样非常悲观,但悲观的不合理,,还请指教阿。。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是我描述的不清楚,还是怎的?

楼主:
为什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坐等老大解惑----

网友: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report_timing再报,

capture path确实没有propagate ,比较奇怪,
感觉是不是generated clock定义,有点复杂,

drive adjustment 就1ps,算了,别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发现postRoute阶段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不是所有的Capature Clock上的cell都不计Delay,就是说有些Capature Clock是propagate的,有些不是,我按照老大的建议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但是工具会报error

Clock port是creat_clock,只是设置了Uncertainty ,是不是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要加在SDC里面?问题在哪里呢?
(2)drive adjustment 是从哪里来的啊?还是不懂。。我看到也有0.008的
老大再给我解答一次吧,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油菜~

网友:
,困惑,版主拜托拜托

网友:
drive adjustment来自set driving cell
prects阶段时钟树的cell都是理想的,没有延迟,只有set_propagated_clock之后才会有真实的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是propagated,也就是说PostCTS之后drive adjustment是不应该有的,应该在sdc里面去掉?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掉的话IO的transition就为零了,偏乐观了,加上的话是为了模拟模块外部的延时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