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设置metal layer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由于标准单元中有使用metal2布线,故不希望ICC在route时,在标准单元模块上使用metal2走线,请问有什么命令能设置吗?

网友:
可以设置Route Layer的啊,
你用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试试

网友:
set_ignored_layers  -min_routing_layer   xxx   -max_routing_layer  xxx

网友:
有metal2 也不影响你用metal2 做routing啊,fram view会体现这个的
没必要设置-min m2 , 否则m1 出不来,反而route不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多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