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15 64x 破解问题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楼主(2014-09-01):
用论坛上HFSS15的安装包,bbs.eetop.cn/thread-408002-1-1.html

pj文件:
bbs.eetop.cn/thread-398139-1-1.html

通过远程桌面在64位 Win2008 server环境下安装之后,软件可以打开,但是Tools->Insert HFSS Design,会遇到如下错误信息: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during Initialization'.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FLEXlm Error -15)

按照大家的建议,把admin目录下的redirec.lic删掉之后,又遇到如下错误信息: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hfss_gui'.
Terminal server remote client not allowed (FLEXlm Error -103)

查阅了常见的license错误代码之后,发现后面这个FLEXlm Error -103是由于远程桌面开启方式造成的。
参考资料: blog.sina.com.cn/s/blog_6964a12c0100xlqh.html

说明,这个pj的license,只允许本机使用,不允许安装在服务器上。因此用远程桌面连接是不允许的。换成VNC连接到服务器上,就可以正常打开使用了。

网友(2014-11-14):
朋友你好  我也是遇到远程桌面的问题  请问下 VNC链接怎么回事?  就是需要用远程桌面 使用那个好一点的电脑 不然跑不了这些模型的 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步骤什么呀 我已经加你QQ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VNC是一个远程桌面软件。一般常用的有 Real VNC 和 Tight VNC.百度搜一下就能找到安装软件。

网友(2014-12-24):
回复 楼主:

装了各种VNC版本,但是都是无法连接,求助啊,

网友(2015-01-27):
哇,这样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2015-03-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2015-05-07):
你好 请问最后你怎么解决的?能有那种支持远程桌面的license吗,我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有那种支持远程桌面的license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hfss_gui feature加上就行了

网友(2015-06-12):
我的也是这问题啊

网友(2016-02-28):
楼主,破解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问题,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6-04-21):
在另个帖子中已找到解决办法:
太感谢 @ it2hand 了。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一招搞定。之前被另个高手designstart 贴的代码 搞糊涂了。果然加了2个 TS_OK 就好了!

“#**************License For HFSS****************
FEATURE
hfss_desktop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FEATURE
hfss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TS_OK
FEATURE
hfssie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TS_OK
FEATURE
hfssie_solve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

网友(2017-04-13):
回复 网友D:

太好了,解决了问题,谢谢

网友(2017-06-21):
回复 网友D:

   高手

网友(2017-08-03):
VNC不会卡死么?

网友(2017-11-12):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during Initialization'.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FLEXlm Error -15),
现在安装maxwell15.0后一直出现这个问题,楼主能帮忙解决下不

网友(2018-03-13):
破解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