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不同foundry厂的相同工艺,有什么异同?

楼主(2014-09-01):
比如,同为1um的工艺,maxchip的和vanguard的有什么相同和区别?作为设计人员,肯定是希望制程对自己的设计越有利越好了,那么,除了了解device工作的极限电压值,Vth与W/L,corner的关系(device一致性?)外,更加重要或者必须知道的是什么知识点呢?新人,很迷茫,前辈们能否予以指点一二?

网友:
不同foundry就不能成为相同工艺,只是特征线宽一样,其他参数几乎没有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我是想问,在设计某款芯片时,比如从出于成本角度考虑,特征线宽已经确定了。那对于相同线宽的不同foundry工艺,在确定应该采用谁家的过程中,那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电话给各家ce,问报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选哪家不是你能决定的,不过如果真能决定一般也选性价比不错的,比如台积电的工艺时很不错的,然而费用自然就高,这就和买东西差不多道理吧。

楼主:
我真的很无奈   虽然作为一个新人这样说很不礼貌   可是我问的根本不是你们回答的呀   难道我问题表述的这么有问题?   那这样问:您在看两种相同线宽工艺的.lib文件的pdf(对各种器件说明)文档时,您主要关注两个pdf文档的哪些不同之处呢?

网友:
良率 , ESD performance , 甚至 design rule 都不同.

MOS 的 IV curve 雖然不同, 但是 不同 foundry 的tt corner 的差異可能小於同一工藝的 tt/ss tt/ff corner 的差異.
如果只管 tt corner , 那大概把 ESD solution 換一換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調到所有 corner 都過, 電路要改的地方就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还是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c上看不出什么大的区别,只有很细节的数据比如u0的variation,金属密度的window,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主根据你的需求来看,比如耐压,工作温度,需要使用的器件(如zener cpip native_mos等等,有些foundry的工艺没有),功率大小(是否要用bicmos或bcd)。如果都差不多就比成本,良率(也是成本的一部分,这是个经验数据,问用过的人才靠谱。)很多时候其实是为了节约成本退而求其次,比如用moscap代替cpip。所以成本是主导因素。
    你还在学校吧,没有对比工艺的必要,老板说用啥就用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其实就是成本和具体操作起来有没有内部关系(熟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您   您的回答让我明白了不少   是老板说让我多了解对比些这方面的知识   说对今后的设计工作很有益  我平时就注意 最大可以使用的端口耐压   沟道长宽最小最大值范围区间     Vth在不同工艺角下地分布情况   不同器件仿真时,工艺角名字之间的差异  电阻的温度系数和电压系数    然后我就以为我是不是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所以老板才这么说我的。

网友(2017-05-03):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说关于工艺制程选择吗?高压制程的话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有没有参考的资料,特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