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中如何定义一个不存在的层?

楼主(2014-09-01):
各位大神好,小的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工艺要求,在用Cadence 做layout的时候需要定义一个新的层,不知道怎么操作,希望有经验 的前辈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查看tf,选个没用到的层号来用。记得无论如何一定要跟你的fab沟通。

网友:
在tf中找,记得和代工厂沟通确定该层没用。如果你只是用来做边界或者标记的话,那倒好办了,直接选一层不使用的层,最后gds导出的时候map不加这一层就好。

网友:
在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Edit Layers
可以做到
不建議去改 tf ,
建議用樓上的做法

网友:
techCreateLP(techGetTechFile(ddGetObj("test")) '("text" "drawing") "text")
这条命令可以在test library中创建一层text draw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基本听懂了,不过我的cadence是老师装的,老师给装的不全,目前没有权限edit layer,等他弄好我再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gds导出map是怎么一回事,能给解释一下吗?不好意思刚入门,很多常识都还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还想再问两个问题:1. 自己定义了新的一层以后,如何定义不同层间的DRC规则,比如像金属层要多出via 2um这种,或者两个via间距不能小于2um,或者栅极的poly一定要伸出去2um。这种类似的规则应该在哪里定义呢?
2. Pcell中有一个功能是stretch,它可以自定义多个重叠的层的尺寸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只需要改变其中的一层应该怎么做呢?
希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這2個問題 我都不太懂
問題一 , 通常寫再 tf 理
問題2 , 我也不知在哪 問 cad 比較能夠得到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map其实就是你层的一个映射关系,tf中出现的层,如果map中没有,就不会映射到gds中,不会对于你的流片造成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1、问题1:如果是drc的话,在drc rule里可以手动添加这些东西,你需要在论坛下本svrf的语法来进行drc rule的修改。同时你要考虑由于添加了新的层,对于新器件的影响,如果lvs rule里对于该层没有定义,运算会出错,造成器件不识别。   2、问题2:这个问题---自己做pcell可以选择单层拉伸还是其它的。虽然自己没坐过pcell,但看过其它人做过,检索下pcell的教程,利用virtuoso的pcell选项慢慢做,应该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会再尝试一下。

网友(2017-07-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想问问怎么加上的新的layer。。。。谢谢

网友(2019-04-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基本听懂了,不过我的cadence是老师装的,老师给装的不全,目前没有权限edit laye ...

请问楼主后来edit layer可以用了吗,我这里也看不到这个选项,请问需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