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 Core 无法使用

楼主(2014-09-01):
系统:win7 64bit
器件:K7-325T
环境:ISE 14.7

最近有个项目会用到video scaler IP。我在线申请了评估license,并正确的导入了该license。但使用core generator生成该IP时,win7会提示XST停止工作,但generate过程会继续下去。在ISE中调用此IP,进行综合时,也会提示XST停止工作,然后synthesis报错停止。
ISE各项功能以及其他可用的IP core都正常。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给点解决思路。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解决的方法就是换台电脑。
或者换个软件版本,就因为这个问题我现在用14.5版本的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台XP的电脑,也一样。明天试试降低ISE版本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我装上了ISE 14.5,问题解决了,正常使用。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