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90nm迁移率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cadence中仿真得到的nmos参数中可以看到 迁移率为u0=0.38 cm^2/V*s   而看到0.18工艺库中 nmos的u0大概在422 左右
  请问下怎么会差这么多,单位也完全一样。

网友:
cm变成um了?

网友:
不对  不好意思  当我没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也在cadence 中看过吗?

网友:
按照半导体物理计算一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半导体物理不是很熟悉,能请给个大概计算公式吗?  谢谢你

网友:
后面还有10^3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位不一样

网友:
看错了吧LZ,在我用的90nm的model里,u0=0.036,单位是m^2/(V*s)。 栅氧厚度tox=5.54nm,
计算得到的NMOS的unCox约等于275uA/V^2, 和仿真结果相符。
敬请LZ仔细核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4883564\QQ\WinTemp\RichOle\`Y1QVRY65}OVDFBM4378_AT.jpg

u0

u0

tox

tox

   您好,您看下,这是我仿真结果。不知道是否准确?
   单位我也希望是m^2/v*s
   另外,tox在90nm 应该在2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cadence中的单位和我计算的不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Hi lishiliang,

So what's your 90nm spice model version and when its' updated?

网友:
回复 网友E:

It's an old version, year 2008..............

网友:
回复 网友C:

It's the same model with mine, as I know there is a newer model: DOC. NO.:  T-N90-CM-SP-016 and DATE: 09:51PM, Nov. 25, 2011

I really need this newer one, but it seems impossible for me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