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xilinx JESD204b IP datasheet

楼主(2014-09-01):
求xilinx JESD204b IP datasheet
那位兄弟帮忙共享一下
或者帮忙下一下
多谢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吧,我以前也在它网站上找过没找到

网友:
有什么问题说一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直接生成IP核,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ERROR:Simulator:807 - Variable declaration assignments are only allowed at the module level or if the variables are automatic,是什么问题啊,多谢了。
   Compiling module pselect_f(C_AB=5,C_AW=5,C_BAR=32...Compiling module pselect_f(C_AB=5,C_AW=5,C_BAR=32...
Compiling module pselect_f(C_AB=5,C_AW=5,C_BAR=32...
Compiling module address_decoder(C_NUM_ADDRESS_RA...
ERROR:Simulator:807 - Variable declaration assignments are only allowed at the module level or if the variables are automatic

Process "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failed

网友:
楼主弄到什么程度了啊,仿真出结果没啊

网友:
貌似没有专门的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自己设计过相关模块,xilinx IP及仿真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申请也没成功,准备先看看仿真结果吧。这个IP是需要付费的,我单位准备购买,只是时间还没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多谢!你是做的控制模块吗,是用EDK做的,还是直接verilog编写的,主要难点和注意事项是什么啊,能否发我几张时序图,谢谢。我的邮箱是luoyong422802@163.com,QQ:214325312;方便的话,请教一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