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数字时钟线的版图问题

楼主(2014-09-01):
请教一个关于数字时钟线版图走线的问题

如下图,项目为指纹采集芯片,因为布局需要,PLL模块和数字电路模块(DIG)分布在指纹采集SENSOR的两边,现在PLL输出的36MHz时钟需要穿过SENSOR这一大片电容走到数字模块,请问即使隔离屏蔽,会不会电容也容易影响到时钟的稳定,如果会,请问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谢谢。

版图示意图

版图示意图

楼主:
自己顶个,求大神

网友(2015-04-03):
也在困惑较长的时钟走线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