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问题:Number of nodes miss match between instance

楼主(2014-09-02):
今天做hspice仿真,遇到一个 **error** (example5.sp:19216) :Number of nodes miss match between "xinvbd2_g1b1i550" and subcircuit "inv0d4".  Subcircuit definition has    2 node(s) whereas subckt instance was found with    0 node(s). Please specify same number of nodes.

我的sp网表第19216行如下:
Xinvbd2_G1B1I550 inv0d4 $PINS I=clk_cts_0_33 ZN=CLK_G1B30I550
在sp网表里也定义了inv0d4的SUBCKT:
.SUBCKT inv0d4  ZN   I
M1      ZN      I       VSS     VSS     nmos_3p3 L=0.35U  W=13.40U
M2      ZN      I       VDD     VDD     pmos_3p3 L=0.36U  W=14.56U
.ENDS inv0d4
这两个都有两个node,而且inv0d4在之前的行里也有实例化,都不报错,为什么这一行会遇到问题呢?求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Xinvbd2_G1B1I550 inv0d4 $PINS I=clk_cts_0_33 ZN=CLK_G1B30I550  是calibre的格式吧,

你hspice 能认这种格式么,用标准spice格式吧, v2lvs -i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我用的命令如下: v2lvs -v final0825.v -o final0825_1.sp -i  -s /home/LHG/zhangzy/2004/2004.12/csm35/v1.0/spice/typ/CSM35OS142.spc -s0 VSS -s1 VDD   但是有错误提示:Error: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buffd3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datalatch.
       (-i switch requires Verilog declarations for all modules.)

是不是我没有加.v的library file?可是我的库里只有cell的verilog描述,没有cell的primitive library file 该怎么办呢?

网友(2024-12-3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