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以下电路的意义

楼主(2014-09-02):
T3是一个电压输出的电流互感器,输出电压最大为50HZ/3.535V的信号,XHIN7后为经过一个PI形虑波器接AD,
我想问下IC9D那个器件的作用是什么,去掉后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运放,电压跟随啊

网友:
应该是阻抗隔离吧!

网友:
WGSLA100A/3.535V是武汉市华意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流变电压的变换器,输出的是电压。后面的运放是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

网友:
補充一下:
所謂緩衝, 或隔離, 就是說負載變動時, 不會影響原來的電壓, 如果沒有這個緩衝電路, 那麼附載變動時, T3的輸出可能就無無法穩定在5.535V了.
Professor Nobody

网友:
阻抗隔离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近似 但电流推动不依靠输出端 而是靠运放来驱动电流 不然电流就会直接由T3供给了

网友:
电压跟随,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2014-10-19):
回复 楼主:

   还是不完全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