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变压器model问题

楼主(2014-09-02):
做AC-DC时遇到变压器转换,只不过通过specture仿真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我改的有问题,所以请教大神
我觉得可能是我磁通量的地方写的有问题,下面是写的磁通量程序,symbol如图
F1 = L*(n1*I(pr1,pr2)-k12*n2*I(sec1,sec2)-n3*I(th1,th2));//magnetic flow through primary winding
F2 = L*(n2*I(sec1,sec2)-k12*n1*I(pr1,pr2)+k23*n3*I(th1,th2));//magnetic flow through secondary winding
F3 = L*(n3*I(th1,th2)+k23*n2*I(sec1,sec2)—n1*I(pr1,pr2));//magnetic folw through secondary winding

网友:
你这三个磁通量值如何与电压对应?
理想变压器还是VCVS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