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压转换驱动问题

楼主(2014-09-02):
各位大神,我现在需要将一个0~3.3V的脉冲电压转换到-1.5V~4V电压域上。如果用两级反相器级联放大,那么第一级的N管和P管都会存在静态电流,这个对于数字电路是不能接受的,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用P管输入的差分levelshifter,但还会有0.7V的VGS,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把尺寸做小点,静态电流可能也不大吧,你这个VTH应该不小。

网友:
分级转,一次转0-4V,再-1-4V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这种结构可以显著减小功耗。

网友:
可以用ac耦合电容吗?针对时钟信号,一个电容就可以把前级的dc点给消除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可行,就是输入为0的时候逻辑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二级低电平不够低,再用一级反向器可以拉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结构输出达不到-1.5~4V的摆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用一级反向器似乎可行。前级已经降到vth附近了。再来一级应该在亚阈值附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就用这个方法,两级level shift级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再接的反相器就会有静态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说显著降低功耗,不能完全消除静态电流。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pHEMT管,相同的结构能够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