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Cadence的电路原理图界面上编辑字样?

楼主(2014-09-02):
如图,这个界面上的这些白色的字样,是怎么样编辑进去的,搞了半天不会操作,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Do you know how I recognize you ?
It's from the sign ”Fleeta_lsl“ in the picture.
Don't leakage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thx......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确保可编辑,之后点中按q,把all selected 改成 only selected,就可以编辑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泄露你的信息啦,哈哈~

网友(2022-04-12):
为什么菜单栏没有对应的选项可以点击呢?难道这个只有快捷键?

网友(2022-12-01):
好像只能英文字符吧,无法输入汉字

网友(2024-12-02):
小写的shift+n是在schematic上加text;大写键盘开启后,shift+N是画形状,例如线条,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