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

楼主(2014-09-02):
时序约束中对set_clock_uncertainty 和 set_clock_latency 的设置,时间的大小有经验值吗?

网友:
相对而言,set_clock_uncertainty显得重要,5%~10%就可以了
set_clock_latency在源同步设计中,就显得重要(source latency),评估实际路径后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5%-10%是指的时钟长度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生成的pll时钟可以直接用create generated clock来约束吗?不用非得用derive pll cloc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