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 BCD 为何有2种高压管:后缀_mac和不带_mac?

楼主(2014-09-02):
TSMC 为何有2种高压管 _mac和不带_mac的?
带_mac的:说是which junction diode macro coner model
                macro model nmos device
况且不带_mac的是3端器件,没有bulk端
但带_mac的bulk端。

1,为什么要有2种高压管?
2,这两种高压管有什么区别?
3,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4,我该选哪个?

网友:
_mac是macro model (在mosfet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寄生的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带_mac的器件更精确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何既有mc lib 又有 mismatch lib?
   当然还包括 tt, ss, ff, sf, fs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尽量用带mac的lib

楼主:
有了tt, ss, ff, sf, fs后,
为何既有mc lib 又有 mismatch lib?

网友(2017-04-24):
回复 楼主:

   TSMC018 BCD 为何有2种高压管:一种带nbl_mac,一种带iso_mac?从版图结构上来看,iso_mac的管子自带bulk绕一圈,有HVNW电位,最外围加上P+ isolation
nbl_mac实在HVNW里面,只有最外围的P+ isolation。大神如果对tcms018BCD工艺熟悉的,烦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1,为什么要有2种高压管?
2,这两种高压管有什么区别?
3,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8-05-11):
我有同样的问题,现在回答。

网友(2019-01-16):
回复 网友C:

    iso device Nmos bulk-source 可省去BODY EFFECT
  ISO 一般比较大

还有种LDNMOS 有分 hi-side , low-side
hi-side source 才能耐压

有些使用 如LDO 推 NMOS 会用ISO HVNMOS
如果工艺没有 其实能用也可以 画

就跟一些低压MOS 有时会拉开WELL 用到比5V 还高. 但是 FAB
没提供 都无法 CHECK到, LAYOUT要特别小心

网友(2019-04-13):
有完整的工艺库吗,共享一下,后可以解答了解文档

网友(2022-03-19):
这是用来跑mismatch的管子,和普通管一样,但是跑dcmatch还有啥的要换成这种跑

网友(2023-04-11):
插眼,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