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的Corner仿真

楼主(2014-09-02):
温度我设了三个点:-40 27 130;工艺五个:FF FS SF TT SS;这样的话总共就有15个工艺角,我同时对这15个工艺角仿真,输出直流增益从52dB变化到76dB,单位增益带宽从35MHz变化到100M,相位裕度都在90以上,我去看了一下这15个工艺角下的直流DC状态,也就是大信号偏置,发现有几个工艺角出现电路中的管子工作在线性区,比如直流增益为52dB的时候。直流增益,单位增益带宽怎么都变化这么大呢?这算正常吗?? 一定要所有的工艺角情况下管子都必须工作在饱和区吗??还有就是仅仅仿真15个工艺角数量够吗??看到论坛上有人说MOS管和电阻,电容也都要各自分开仿Corner,而不是一起仿,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工艺角???
最后一问,对于一个两级运放,那到底怎样的Corner仿真才能使得流片出来的运放成品率最高呢?

幅频特性如下图:

相频特性如下图:

网友:
Are you Hezhilong?
A good circuit won't vary so much, so we have to admit that it's not a good circuit.
Yield can't be given by simple corner simulation,  we often use Monte Carlo Analysis
to simulate the yield.  However, there must have MC models for simul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图无真相,上电路图和仿真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蒙特卡洛更多的是良品率的预测,就科研或者学生而言,工艺角过了应该就够了。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好久不见。我这个运放还没有做好。MC models 好像TSMC 90nm里面提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SMC的工艺条件下,工艺角45个,电压3个,电流3个,温度3个,共1215个角,每个角作global的mc后仿真一千个点,如果3sigma值都在设计要求范围内,那么可以保证你的良率在99.73%。当然,实际靠经验和推算是不需要仿真这么多corner的,但是有些公司多台32核的机子联机跑起来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请问45个工艺角指的是MOS管5个,电阻3个,电容3个吗?。假如电源电压是1.2V,那电压3个的意思是不是1.1V,1.2V,1.3V呢?电流3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基准电流的变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的一个变化范围才算是   won't vary so much呢??我今天改了一下运放,做15个Corner,直流增益最大变化7dB,单位增益带宽最大变化20MHz,相位裕度基本不变维持在60左右,当然我没有加入电阻和电容的Corner,这样的一个结果可以算作一个比较好的电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配个32核的服务器要多少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和电流的波动参照前级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2w左右吧,你要买?

网友:
回复 网友B:

    2w自己组装的?看了下“来弄我”的8核都要4-5w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善用淘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校采购不上淘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发票不就行了,你们又能赚一笔了,2w的东西开个20w,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2万以上要走政府采购。要公开招标。

网友(2016-01-05):
回复 网友B:

   长知识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