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上端加一个偏置管有什么用

楼主(2014-09-02):
求问:反相器上端加一个偏置管有什么用啊,大虾快来。

网友:
貌似是“精确”控制反相器的push电流,反相器后接一电容负载CL则可以控制充电时长,
比如电容CL从0充电到Vx的时间就是 t=Vx/SR,SR=Ib/CL,SR就是压摆率
个人意见,请指教。。。

网友:
限制电流,Vin可能是中间电平?

楼主:
Vin是中间电平  谢谢指导哈

网友:
也可以当个电流比较器用

网友:
为什么下面没有电流源呢?

网友:
假如其负载为电容,vin 为方波,则输出可以锯齿波

网友:
2楼正解,加CL为滤波电路,可以用来滤掉信号毛刺干扰或者做可控的delay。

网友(2021-02-17):
电流饥饿结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