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is nanoroute出问题了

楼主(2014-09-02):
各位大牛:
      design里有些模块的信号Pin在encounter里看到是Tie到5V的电源网络VCC,但是nanoroute的时候工具不自动连线,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一些信号pin是接到1.2V的电源网络VDD,这些pin工具又连线了,难道nanoroute只认一种电源网络?
       说明下,design里std cell用的电源是1.2V的VDD,不是5V的VCC
      怎样才能让工具把tie到VCC上的pin自动连上呢?需要设置什么吗?
      谢谢先

网友:
一般是通过addTieCell 吧, 不要直接连接电源,

VCC是什么网络,pad上的么?

楼主:
VCC是芯片外面给进来的电源。他和std cell 用的电源VDD是这样的关系:
  芯片外的电源VCC(5V)--》 LDO  ---》 VDD(1.2V)
  有些hard macro的signal需要tie到5V

楼主:
addTieCell是针对std cell的吧,有固定row的那种

网友:
对,如果不是cpf flow这种多power domain的, edi里面只有一种core power,即1.2v,
5v的只认为是1‘b1,但不一定是你要连接的

这种问题直接在verilog里面写好,就行了

或者attachTerm/detachTerm ,  globalnetconnect 也行,  globalnetconnect只针对specialroute,
不会自动route的,要sroute 或者手拉线

网友:
确认global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