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关于电迁移的问题?产生原因,预防措施

楼主(2014-09-03):
请问下,电迁移是如何产生的,怎么预防?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两个金属相连时,中间打的孔太少了,而且电流又大,不够通过,导至电迁移的产生,
这样理解对不对?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对,是由于大的电流流过时造成的金属原子离开原来的位置,还在原来位置处形成金属的有效使用面积小或者断开,从而导致芯片的性能下降,严重点会导致芯片的功能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今天查了下,一种情况会产生开路,一种情况会断路, 只是感觉比较难理解?用通俗的话怎么解释?

还有就是画版图时如何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通俗来说就是金属中有电流通过时,电荷的载体电子会撞击金属原子,使其偏离它原来的位置,导致开路或者短路。
当你的设计工艺确定后,design rule会有介绍它的各层金属指标 单位如:metal1  1.5mA / um。
                                                                 via1       1mA / cont
和你的电路工程师确认需要走大电流的通路,比如LDO的电源驱动端和电压输出端,normal 工作状态下电流是多少,峰值是多少,选择合适的线宽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通俗来说,就是黄河泥沙量过大造成黄河改道 。河水好比电流,泥沙好比金属

网友:
加宽连线就完了,

网友:
影响电迁移的主要物理因素有:温度、导线的宽度和导线的长度。

网友:
一般因为线宽不够,或者趋肤效应,画的宽一点,中间有孔就好了

网友(2016-12-08):
终于有了一点比较清楚的认识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7-11-24):
回复 网友C:

   这个解释很形象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