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有类似于add_buffer_on_route的命令吗?

楼主(2014-09-03):
rt
encounter有类似于add_buffer_on_route的命令吗?查了一下edi 14.2的cmd,好像没有类似的
有什么方法能实现这个命令吗?

网友:
ecoaddrepeater 啊,  基本是on route的,

网友:
add_buffer_on_route 是insert_buffer的增强版,只能route后用,用于减小eco work的工作量(icc)

网友:
ecoAddRepeater  指定位置吧

网友:
楼上的都听好了,用这个。
ecoAddRepeater -net $net_name -offloadAtLoc $location, 这个跟add_buffer_on_route的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命令一次只能加一个buffer吧?
add_buffer_on_route可以加多个buffer

网友(2016-01-19):
回复 网友B:

   版主,在ICC里route之前修timing,修DRC ,都只能insert_buffer?  是吗?,可是我man 了一下,为什么有new net这个option,怎么在一个已经存在的net上插buffer,option应该选哪个?先谢谢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亲,insert_buffer怎么用啊,例如在一条net上插buffer,可以解释一下不?新人求教

网友(2025-10-21):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insert_buffer [get_pins {}] <cell> -new_cell_name <new_cell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