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r -gui和命令行覆盖率有区别

楼主(2014-09-03):
新手求问关于iccr中生成的html中覆盖率在-gui中是self total显示的值,但是还有一个cumulative total指的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两个值不一样?谢谢大神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是模块自己的覆盖率,一个是总的,如果是叶子模块那么这两个值是相等的,如果一个模块有子模块,那么所有的子模块的self加起来是cumulative抛弃iccr用im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公司都用的iccr,比较蛋疼......而且nc跑起来真的好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imc是什么,最近用了iccr感觉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cisive matrics center--cdns help lib is your fri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