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M ESD 正負pulse 兩者失效之關聯性

楼主(2014-09-03):
想請教各位一個問題:

1. 做MM ESD "VDD-VSS"測試時,是否有遇過 "VDD(-) to VSS" fail 之經驗。

以目前遇到的例子為0.13um 1.2V之元件fail,而若"esd protection circuit"已經使用diode,則在負緣測試時,此diode為順偏,理應約0.7V即可導通,無法理解會無法保護內部電路之原因?

2. 另外同時有個現象,所有fail之 VDD-VSS pin,皆為(+)(-) 同時fail,這樣的現象是否有助於判斷結果與原因呢? 謝謝。

yuray12

网友:
在BCD工艺里遇到过 1。你的这颗芯片的VDD-VSS之间有什么器件? 在MM多少V死掉的?

楼主:
process: CMOS
MM200V fail
VDD-VSS間有 GCNMOS --> rc+delay cell+nmos

网友:
1) 目标是过多少V?
2) 死的芯片有做FA吗? 是死在内部电路还是你的clamp?
3) 单独打VDD和VSS是不是就200V死了? 你这个clamp是自己做的还是fab给你提供的?

楼主:
1) 目标是过多少V?
2) 死的芯片有做FA吗? 是死在内部电路还是你的clamp?
3) 单独打VDD和VSS是不是就200V死 ...
引用 网友A:

   感謝回覆。ESD cell是fab提供的,spec是有過MM200V & CDM500V
1. MM目標是+/-200v,CDM則是+/-500V
2. FA結果是在內部電路,Clamp 都沒事。
3. 各種模式都有完整打過,僅有死在VDD-VSS(+/-)

网友:
可將failed的sample去做FA, 像是用EMMI做亮點測試, 看fail的位置在哪, 會否有電路不正常串接的reliability issue或者將foundry提共的pad乘二, 並double bound.

楼主:
可將failed的sample去做FA, 像是用EMMI做亮點測試, 看fail的位置在哪, 會否有電路不正常串接的reliability  ...
引用 网友B:

因為是multi-power domain,所以其中有pad多 pad少,bond-wire多或少,皆fail,因此應該不是pad or wire 數目的問題。

請問您提到電路不正常串接的問題是什麼意思,可否進一步說明?

此外有作FA,初步發現問題出現OPamp  2nd stage 靠近vdd的pmos上,但不知如何解決。

网友:
请问Chip是刚刚死在200V吗?

楼主:
请问Chip是刚刚死在200V吗?
引用 网友C:

YES~ 有作實驗 100V, 150V, 200V~ 因此是死在200V

网友:
因为MM模式测试的独特振荡电流波形吧,VDD-VSS测+200V也好,-200V也好,都要过正负向电流,所以都会打坏。所以每次有正电流从VDD流向VSS都要损坏

网友:
楼主采用的clamp应该是gate-driven 结构,不知道其中的NMOS是电流全部走沟道,还是即会走沟道,也会breakdown使用寄生BJT导电
Chip测试MM到200V才死,说明RC触发应该没问题,我觉得或许是hold voltage出现问题了

网友:
FA坏在里面的PMOS,证明ESD泄放的通路已经深入内部,解决方案可以从两个方向入手:
1)提高外围ESD通路泄电能力, 减少泄电阻抗; 一般可用并联的方法, MM需要同时考虑+,-两个方向。
2)增大内部电路的阻抗,或者抗ESD能力; 这个你需要看下你这个PMOS的版图是否有薄弱的地方,后者在周围放些保护的器件。

楼主:
    感謝!! 這樣是不是說 若把 +200v的問題解掉,那-200v的問題也會同時被解決?
    另外 CDM應該也是相同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