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数据保持时间疑问?

楼主(2014-09-03):
CLK上升沿采样时,Hold Time定义是:上升沿之后,data保持不变的最小时间。

在I2C中是上升沿采样,而tHD;DAT的定义却是:下降沿后,data保持不变的最小时间,如下图:

请问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
不是start,end,sda不会在scl为高的时候变化,这里hold就满足,至于那个tHD,有这个时间不会引起i2c把数据阶段误判为start,end,restart。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tSU;STA和tHD;STA两个参数是以SDA下降沿为参考基准的,以保证START condition能够被正确识别。楼主可以再仔细看看SPEC中的时序图。

网友:
二楼正解,在SCL上升沿时数据输入,触发器有Setup Time和Hold Time。而下降沿时数据输出,那就要考虑I2C总线协议会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
I2C是下降沿发送数据,上升沿接收数据
看你是从哪个位置看待这个问题了,Master?or Slave?

网友(2018-11-14):
这个hold不是针对内部时序检查的,而是实际应用中多个i2c设备连在一起时,sda的delay会比较大,导致下个sck抓到错误的数据,所以对这个hold有最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