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共模差模死锁如何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推导

楼主(2014-09-03):
对于差分Ring osc来说,会有发生共模死锁或者差模死锁的风险,如何分析推导呢,从共模增益和差模增益的角度么 ?仿真上如何把握设计?望大牛们不吝赐教!~

楼主:
难道大家做 差分环振都不care这个东西的么 ?

网友:
差模怎么锁定,接错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共模和差模死锁的定义是怎样的。以前没听说过。

楼主:
共模死锁 :
0 1 0 1
0 1 0 1

差模死锁 :
0 0 0 0
1 1 1 1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共模死锁就是差分电路只存在共模振荡,差分信号输出同相位;
差模死锁就是差分电路起振。
关于差模死锁在vco里肯定是要避免的,所以采用起振条件约束就可了。
至于共模问题可能和电路结构关系比较大,不是太容易说清楚。

网友(2023-07-17):
引用 楼主:
共模死锁 :
0 1 0 1
0 1 0 1

请问这个0101,0101,以及0000,1111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模死锁 :
0 1 0 1
0 1 0 1

假设顺序是vn1,vn2,vn3,vn4,vp1,vp2,vp3,vp4。请问顺序是0101,0101就是(vn1,0),(vn2,1),(vn3,0),(vn4,1),(vp1,0),(vp2,1),(vp3,0),(vp4,1)。对吗?

网友A:
电路上看这个叫共模死锁怎么出现呢? 难道所有级都被偏置正好使得是类似于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看这个叫共模死锁怎么出现呢? 难道所有级都被偏置正好使得是类似于放大器? ...

请问共模死锁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共模死锁的原因是什么???

no idea, since never heard of 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 idea, since never heard of it.

就是说,因为一个delay cell是有正反馈,有latch,然后存在一个状态,vco没有振起来。一直维持01010101。

网友:
這是因為differetial gain不夠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因为一个delay cell是有正反馈,有latch,然后存在一个状态,vco没有振起来。一直维持01010101。 ...

do not think this can be sustained. I would still think all the stages might act like an amplifier (linear circuit) so the output is low-high-low-high..., the low and high here are not logic level.
but could this happ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 not think this can be sustained. I would still think all the stages might act like an amplifier ...

额,可不可以说中文,看不懂。。。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A:
do not think this can be sustained. I would still think all the stages might act like an amplifier ...

中式英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模死锁 :
0 1 0 1
0 1 0 1

差模不会锁死,偶数阶的差分环振其中一级一般要反接,否则不起振

网友:
enable的时候我一般给一个初始电压,强制他差模震荡